IBM R51E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09):
机器拿来是开机到0.6A就马上掉了 ,后来加焊了北桥不掉电了 但是电流还是上不去到了0.8这样子就不动。装上风扇的换电流会从1.2-1.3-1.4.1.5掉 测量电压都出来了 现在不知道该动哪里了
掉电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应该还是北桥这块的问题,如果加焊不行,就取了重做一下。再查查内存供电/时钟/ID线。

网友:
看是不是ADP3205虚焊。

网友:
不掉电 就加焊一下显卡赛

网友:
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