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主板电源被直流供电电源搞坏了

楼主(2011-12-09):
直流供电电源就是那种数字显示的可调电源,中午去吃了个饭,回来发现电源上显示的是40多V,然后接的T60笔记本一点反应都没有 了,连忙关了电源,拔掉电池,等了一会儿接上直流电源就短路,直流电源里面哒哒在响,电压被拉低到14V左右,电流0。8左右,然后用别的笔记本接直流电源没有问题,单用电池开机也没反应,估计T60已经坏了,一般电源电压高了会损坏主板的哪个元件,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可调电源调电压的电位器时间长了不大灵了??30V的可调电源为什么会跑到40多V去????

网友:
最多隔保烧坏,因为这种机型的保护电路做的非常到位。

网友:
可调烧坏的还好吧,电击试下哦

网友:
我遇到2次了,一次和楼主的一样40+V,然后就烧了一个本,还一次短接直流的输出极没都反应,IBM的机器不怕,3楼说的对  IBM的板子保隔作的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