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10进水待机0.1 不触发帮忙看看

楼主(2011-12-09):
1.+v3a +v5a 正常 待机0.1 按开关没反应 。swin在ec上测量有跳变 q39 有跳变 ec85脚rsmrst#有高电平,按开机键,ec的105脚slp_s3#_3R 没有变成高电位,测量ec晶振电压脚70 71 电压0.7v 。ec+3val电压3.3v。

2.测量南桥测量南桥晶振电压。0.2 0.25 rtcrst# 电压3.15 intruder#前面电阻r282 1脚电压3.15 2脚电压2.7 intvrmen 前面电阻r252 电压3.1 。lan100_slp 前面电阻r282 电压3.18.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那的问题。不知道待机电压0.1算不算高。南桥的晶振只能测量电压没示波器。南桥的rtc供电都测量过了
ec换过。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切皆有可能,建议先烤机,烤一段时间再试试看。

网友:
2l楼说的对,先烘主板.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说,观察表面有没有元器件腐蚀的或者烧了的

网友(点评):
哥哥我真想扣你分 我把测量点都数据都发出来了 ,外观观察我肯定看过了。

网友:
待机0.1高了

网友A:
断开+v3a 待机0.6 断开+v5a 待机0.3,烧+v5a 烧不出来哪里发烫,现在主要是不知道待机0.1正常不正常 ,
如果正常的话就准备发南桥换了。就怕南桥换了待机还是0.1.帮忙给分析分析是 那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v3a 待机0.6 断开+v5a 待机0.3,烧+v5a 烧不出来哪里发烫,现在主要是不知道待机0.1正常不正常 ,
...

怎么越断电流反而越高了?对短路我也就只会烧机法,帮不上你忙了.待机0.1是肯定不太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越断电流反而越高了?对短路我也就只会烧机法,帮不上你忙了.待机0.1是肯定不太正常的

断开3v 剩下5v 电0.6 我现在把5v断开电流0.017上到0.03,然后回到0.017 怀疑5v有地方电流大了。准备把直接接到5v上的一个一个的拆了 看看电流还大不大了。

网友C:
你最好还是用示波器 打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振.有点压也不一定起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还是用示波器 打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振.有点压也不一定起振的

晶振起振了 。我把5v断开,电流0.017跳变到0.03后又到0.017重复。就顺着+v5a 一个个的拆。拆到1.8和0.9的电源管理芯片后,通电大短,5a的电流发现1.8 0.9的都短路了 ,19v不短后通电测试待机电流下来了0.017,上到0.2掉循环 。把1.8的电源芯片装上后 ,待机0.017 按开关到0.2 不动了。1.8 0.9 应该是北桥短路了。北桥上面的电容短路了 ,只有等明天把北桥拆了看看还短不短了 ,待机0.1应该是保护了 不是南桥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晶振起振了 。我把5v断开,电流0.017跳变到0.03后又到0.017重复。就顺着+v5a 一个个的拆。拆到1.8和0.9的 ...

这下麻烦大了,拆了电源管理芯片上电,后级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下麻烦大了,拆了电源管理芯片上电,后级全烧了

北桥现在短路了 ,1.8 0.9现在短路 现在只有拆了北桥看看还短不短了。

网友E:
看来你在基地学不不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在基地学不不怎么样啊

实地是主板 没学笔记本,一年了都快还给饼哥 了,北桥拆掉后不短路了。换上桥0.017-0.03掉cpu电压还没出来,继续修cpu供电。

网友:
你这板修的,哎.

网友F:
我修过这个主板    待机的电流是0.01        基本电击法是烧不出来的    HP的那批商务机都是   你只能一个一个拆    我修的几块都是短路的    拆到最后基本就是PCB了     你看看你的+3.3V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短路了  我就直接告诉你   别修了   你能拆成PCB     买件的钱都比主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这个主板    待机的电流是0.01        基本电击法是烧不出来的    HP的那批商务机都是   你只能一个一 ...

3.3没短路 ,就是想不明白待机0.1 ,把1.8v的电源管理芯片拆了 ,北桥短路了 ,断开北桥的供电,能触发想不明白 ,难道是0.1是已经触发了,但是slp_s3没出来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这个主板    待机的电流是0.01        基本电击法是烧不出来的    HP的那批商务机都是   你只能一个一 ...

北桥短路的时候大电流烧 烧不出来 ,那里都不烫,北桥拆下来发现北桥背面的电容有几个不对的 ,板子上已经不短了。换上北桥1.8 0.9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网友:
迎难而上 ,也许灵感一来找到故障点了。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问题还在南桥 只能慢慢的检查 实在没办法在换桥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现在待机0.017 不上cpu 0.2  上cpu出发后 0.8 0.9 然后掉到0.7 不动了 。上检测卡 检测卡跑到24 不走了,前面因为北桥短路 ,把北桥换了。北桥是拆机的,现在不知道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G:
用的是什么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bios??

用的这个bios ,不插内存0.6不走了 插上内存o.6 0.9 0.67不走了 。检测卡24 测量bios 5脚没电压 。其他的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