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板子变形你会怎么办?

楼主(2011-12-09):
做BGA板子变形你会怎么办 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好方法吧

网友:
下加热面积要足够宽,温度控制要适当

网友:
下面用东西支上。

网友:
温度要慢慢加

网友:
下加热比线路板大点好

网友:
还是用东西支一下的好

网友:
华硕机子除外,其它变形的都直接装,没什么多大问题

网友:
预防措施做好才行,已经变形的没得救了。

网友:
通知客户换主板.

网友:
先预热应该就会好点

网友:
做的时候温度要慢慢加,支点东西让它平衡  变形就报废了

网友:
肯定要先放到烤箱里烘烤啊,不能直接做

网友:
变形不是太严重 没事的

网友:
下面垫个东西,就不变了

网友:
主要还是在BGA架子上要固定平衡.没固定好温度上来了.板肯定要变形的

网友:
先固定好,多加几个支点在关键位,保证主板整体受力平衡;加焊要预热到130度或以上,做桥要预热到180度的;

网友:
用BGA预热之后然后压平    直至冷却就OK了

网友:
bga一边放一个弹簧拉一下

网友:
一般牌子的板子用隔热纸包好,BGA的夹具摆平夹好,基本上没有变形的
华硕的板子就不好说,具体的得看那块板子

网友:
首先在烤箱里烤一会,上架子时要固定平稳,板子要受力平衡,在加热时一定要给整板一起加热--下部加热器加热时,再有就是周围的风扇

网友:
变形 了  下次做BGA再把它打回原型

网友:
下次做的时候压点东西打回圆形就可以了

网友:
程度小的 能还原回去 严重的 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下面加热口要足够的大  板子拉直 然后在板子容易翘起的部位 拿个砖头压着

网友:
预热的时间要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左右两边固定BGA上用力拉直,然后在用无铅的做一边完事

网友:
每次把PCB做变性后就用支架把下面支平 上面压上一些东西  但不要压的太沉 还有就是看一些PCB不好的板子 做之前 放平 就用东西压好 哈哈

网友:
除了预热与防潮外,可能没其它办法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