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240变形金刚512DDR5/TC1024显卡温度开机70度后跳变0或91度排除散热问题师傅请进

楼主(2011-12-09):
铭瑄GT240变形金刚512DDR5/TC1024显卡温度开机70度后跳变0或91或34或XX度
排除散热问题师傅请进然后运行3DMARK06,有时可以跑完,有时直接黑屏频率也会跳变哦,核心550MHZ会变成135,显存1500变成270这些数据从GPU_Z看出来

网友:
是不是热传感器坏了嘛?哪个元件呢?

补充内容 (2011-12-10 23:05):
先加焊宝后,直接用热风枪吹?

网友(点评):
上BGA加焊一下吧,我用土炮也轰好了很多

网友:
GPU  虚焊了

网友:
70°因该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 GPU 内部的传感器有问题了,如果散热无问题的话,开机 70 度确实是高了。

网友:
跑3D黑屏的我换过几个电源IC好过几片
不过都是在加热核心以后才换上去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换场效应管呀??

网友:
GPU首当其冲

网友:
显卡的感温头都在核心上.加焊过后不行估计就只能换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