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不稳定

楼主(2011-12-09):
一台DELL 1536笔记本客人拿来时是开不了机,加焊南桥可以开机显示了以为可以正常用了。谁知隔一晚每次早上来上班第一次开机都是过windows xp就黑屏没反应了,要关掉开第二次才能进系统,屏保之后也是黑屏怎么按也没反正。象是死机了,这情况会不会还是南桥问题呢?要换掉才能解决啊!

网友:
1536好像 是AMD的机器吧,换桥吧,aMD就是这德性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换过南桥还是不行啊!一样问题。怎样查呢?

网友:
看下南桥晶振

网友:
南桥和晶振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2-01-13):
我的1536也是同样问题哦````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