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 版号la-3001p,显卡问题

楼主(2011-12-09):
机器拿到手,内显无,外显格子状花屏,看样子显卡,于是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想想以前v3000遇到显卡缺电压也会这样子,对着图纸一张张的看电压,奇怪了电压全部都有,难道显存?,以前也遇到过dell d 630 换显卡故障依旧后来是显存虚汗,这儿也是dell而且挨着显卡,故加焊两个显存 还是没有好,无语中,找来一个改良版的显卡 110mt换上依旧我撞墙,啊啊啊啊,纠结  纠结 纠结啊,难道是改良版的不一样或则坏的,现在改良版好多坏的,找到一个7400拆机直球的还是不行,火都差点爆发了,测北桥和显卡的偶或电容,阻值正常,本想加焊北桥,想想几率很小,必定每次都过了内存,再找了个7300无语还是依旧,不过那个7300很烂不知道做过多少回了不放心,又找了个7200换上ok,我的那个天啊,bga8次终于修复,不解中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很大,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A:
不显示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B:
呵呵  看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直接加焊显卡

换过了的美女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下北桥

不是北桥,换了好几个显卡才好的看完再给意见啊

网友C:
没找对显卡,BGA十次也没用,我以前就喜欢用拆下来的旧显卡,结果有一次接一台二修显卡的笔记本,修好烤机一小时左右,花屏,与是就开始找旧显卡代换,结果换了四片,一片比一片故障特殊,最后还是给客户加钱,换改良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对显卡,BGA十次也没用,我以前就喜欢用拆下来的旧显卡,结果有一次接一台二修显卡的笔记本,修好烤机一 ...

这个机器修了好多,都说是显卡的问题,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感到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