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cmos可以开机。设置时间保存后又不开机了!

楼主(2011-12-09):
山寨本清cmos可以开机。设置时间保存后又不开机了!

网友:
试一下什么都不改,开了再关,歇一会看看能不能再开?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山寨本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改后就不开机。

什么方案的机子来的?

网友B:
查南桥和rtc电路,多数为南桥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能找着BIOS吗,刷个试试

网友:
排查RTC电路。

网友:
检查下南桥的CLK电路

网友:
放电后,强制关机后看能开机不

网友:
rtc电路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他都能开起机后面就开不起,这不会关电子事吧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山寨机加下南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南桥和rtc电路,多数为南桥问题

换南桥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OK。谢谢。

这种问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呵呵 ~~~又像各位大侠学习了!!!实在是高手啊!!!!

wangfuwei -5 严禁灌水

网友:
山寨机绝大部分是桥出问题,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就直接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