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9800GT 1G 进系统五分钟黑屏

楼主(2011-12-09):
假9800GT  1G  进系统五分钟黑屏   加焊过GPU  现在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数据通道对地电阻值也正常  无从下手  怀疑BIOS     还有就是 显存供电1.8V 用示波器测 稍微有一点杂波  换过供电芯片 供电场管 反馈电路的电阻 附近的滤波电容等依然没能解决 请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有一点杂波也不行啊

网友:
1用鲁大师监控温度,取下散热片BGA的那边的塑料片全取下来.
2摸下主供电的场效应管发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