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疑难故障求助

楼主(2011-12-09):
我一DV3000的本子,635的显卡,换了631,每天早上来亮下,亮了之后大概能用个半天就会不显,关机再开也不显,不亮的时侯CPU供电0.95 ,时钟0.3,复位1.08都有,PG也有,电流有时0.6X有时0.8X,上不上内存都一样,CPU应该是没过去,拆旧显卡上电量了以前条件也是一样,兄弟们给点思路

网友:
加焊CPU座子

网友:
复位了,没有跑码吧?你上检测卡了吗啊?“问题要分析清楚

网友:
是什么CPU  换下CPU试 不行加焊CPU座子

网友:
加焊一下U座看看呢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焊到位。是AMD的单桥吗

网友:
你还是先洗下CPU座子啊

网友:
先换个U试试。不行再考虑显卡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显卡换过几个,确定不是显卡,我现在把显卡芯片拆了,也还是一样,感觉没过CPU是因为示波器在系统管理总线上抓不到一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