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XM-WL19AH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2-09):
冷机启动时间指示灯闪无显示,如果不断电,半分钟后能正常开机请问问题在那

网友: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但是你说的不明白啊。我们怎么给你解释呢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先拆开看一下嘛

网友A:
把电源板上 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就ok了

网友:
把CPU供电部分的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上 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就ok了

全换了 连300V的都换了 开关管光耦 431一起换掉的  冷机启动不了。每次都要预热是十几秒

网友(点评):
那就可能是电源IC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唯冠的机器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 换个通用驱动板问题解决 郁闷

网友:
看来显示器电容的问题居多!!!!哈哈

网友:
换驱动板就可以了哈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