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 CPU附近不上电容正常一上电容就短路

楼主(2011-12-09):
东芝 M200 CPU附近不上电容正常一上电容就短路,今天啥都没干,光换电容了,一上电容就短,救命啊
cpu

网友:
短路么,先烧烧试试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啊.短路不决绝.你换在多的电容也没用啊

网友:
注意方向啊,是不是上反了啊

网友:
还是查查线路吧。特别是耦合电容。你换的都是滤波电容吗?

网友:
哥们 你看看板子的反面是不是还有两个电容?把他们全换了 一共6个还是8个 换完就好了 实在不行 高端 低端MOS管全换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那里接地了

网友:
有轻微短路的地方,请细查

网友:
不知说的是什么电容啊??怎么帮?

网友:
焊接问题

网友:
你确认电容是好的?上电容不至于短路啊

网友:
多谢大家,一个上管坏了,现在外接显示,本机白屏

网友:
呵呵 看样子机器短得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