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闪屏,带不起负载,修了半个月终于搞定

楼主(2011-12-09):
刚开始拆开显示器的时候是好多电容都鼓包,以为是电容的事情,所以就把电容全部换掉,结果证明没修好,开机就开始闪,闪个几下就灭了,经过前期观察和测量是一开机灯管电压就会被拉低五六伏,带不起负载,刚开始以为是电阻有问题,就把所有电阻都测量个遍,结果证明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在论坛里找个半天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来,找老师父问,老师傅回答是,带不起负载,应该是前级短路,或后极漏电,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个怎么个情况来,结果今天修了一个显示器,是开机半小时才显示,研究了半天老师傅说是启动电容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结果换了一个真的好了,师傅就给我讲了。电容漏电,随冲随漏,冲的时间长了慢慢就满了,就开始工作了,就想起其带不起负载的显示器了,自己就感觉自己修了好长时间的那个显示器是不是也是这个毛病,然后就把闪屏的那个显示拿了出来,换了启动电容,结果好了,,启动电容就在光耦半边的哪一个小电容,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启动电路中,那个电容吧,同时连着反馈供电的那个电容,它是经常坏的啊。

网友:
开机电容,第一次听说,楼主基础还不太好吧

网友(点评):
是PWM芯片的供电脚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不好意思,是启动电容,搞错了,抱歉。新手

网友:
是不是431下面的电容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说那一个50V的那一个小电容?

网友:
应该是振荡块启动脚,启动电阻和反馈供电的那个电容吧。

就是这个电容

网友(点评):
无图,无显示器型号,一般不可能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人给我加分呢,就是50V的小电容

我师父说不用上图的啊,显示器那点高压板谁看不懂啊,说不用上图就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网友C:
你师父是马后炮吧,是不是你师父也不会,别人修好才去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师父是马后炮吧,是不是你师父也不会,别人修好才去点评

不清楚啊,这么痛苦的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网友:
还刚听说这个电容 学习

网友D:
实际维修当中遇到开机闲的这种故障常见十二伏或5伏电容失容鼓包。稳压部分的反馈电阻变质阻抗变大或者变小。光耗损坏。还有楼主说的启动电容失容。还有就是电流过载检测电阻0。33的那个电阻阻值略变大需要有一把精度高的万用表来做检查或者直接代换。这都是实际当中遇到过的。有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仔细检查上面所说基本上能秒杀。

网友:
还有一个故障点事高压电容

网友:
请不要只抱着只加分的心态来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说那一个50V的那一个小电容?

是的,修了办个月才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维修当中遇到开机闲的这种故障常见十二伏或5伏电容失容鼓包。稳压部分的反馈电阻变质阻抗变大或者变小。 ...

非常好,鼓掌

网友:
哥也想研究下显示器了。呵呵。

网友:
上次换了个光耦...开始还不知道是啥呢,师傅叫我换的,

网友:
学习了啦!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