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1942S液晶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1-12-09):
    我接修一台LGW1942S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不加电,检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外围电路正常,起初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测7脚供电脚9.7V,外围电路都正常,先不知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次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希望楼主先看下坛里关于开关电源的原理
坛里很多

网友:
有没有 5V 12V啊  不加电 也要先看看有没有输出啊
开关坏也说不定啊

网友:
7脚的电压明显的不对

网友:
请告知电源芯片型号

网友(2012-01-08):
你先测下12V 5V 3V正常不!你什么电压都不测就去还电源IC确实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