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0A开不了机

楼主(2011-12-09):
  机主说只是拍了一下显示屏,第二天就开不了了。接机后接电源有0.04电流,但是按开关无反应!于是拆机看,里面有水汽!于是测量发现无3V 5V,MAX8734A无供电!CPU上管D极对地短路!开关有16点多伏电压……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上管短路,不就是公共点短路嘛?现在好多板子有短路的,直接就是公共点不输出,看可调电源有待机的电流。实际就是短路。

网友(点评):
公共点短路,应该不只0.04吧...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自己在看看,看看公工点,有不有电压咯。我修到过这重,很多管子坏了,就会开机端子17伏的

网友:
你先看一下公共点是不是短路在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短路,不就是公共点短路嘛?现在好多板子有短路的,直接就是公共点不输出,看可调电源有待机的电流。实 ...

已经找到公共点短路的了,3V 5V现在有了,但是19V还是到不了上管,为什么呢,师傅!

网友:
这是查图纸跑线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公共点短路的了,3V 5V现在有了,但是19V还是到不了上管,为什么呢,师傅!

嗯,你表有问题,3V5V都有了。看看能不能开要吧。

网友:
现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然后按着上电时序 断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你表有问题,3V5V都有了。看看能不能开要吧。

谢谢!是上管到公共点断路了!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