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3 不开机,有12 .5V

楼主(2011-12-09):
联想L173 不开机,有12V  5V,  12V电压有12.93,FLUKE15B量的,我想关系应该不大,第二个脚有个4.3V,无其它电压,按键有3.2伏,按开机无反应,在插进220V电源的时候,指示灯会有微弱的蓝光,又马上没了,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
嗯,是的换24C系列,或者存储器。

网友:
打一下驱动板有无短路,是的话就有可能是12V或5V稳压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光有12V   5V有啥用 看看驱动板上的  3.3  1.8 等电压!

网友:
1117之类的低压差线性降压正常不。一般降成3.3  2.5  1.8之类的。如果不正常先补焊,线性降压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温度高。容易虚焊,不行再换。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试试不就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