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793DF[R] W纯平显示器无供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1-12-09):
首先感谢群里的  波-波  朋友的耐心指点和教导,帮我修复了这只显示器。
其次就不上实物图了,一个是东西比较恶心。可能是在房间装修刷石灰水时候没有给显示器披上东西遮挡保护,有些石灰水进入板子上;再一个板子也有些发霉的痕迹;最后一个是以前修过的那个人的手法太暴力,很多焊盘都已经脱离,勉强使用的。最主要的是本人拍照实在太差啊,不想被别人说图不给力。

这机器最初的故障就是不通电。插上220V市电,电源指示灯不亮,这应该说比较好修的。拆开机器,目测高压区,发现PCB编号为FH1,型号为T4A 250V的玻璃管保险已经烧爆,烧爆应该说明高压区内有严重短路故障了。
直接一点,去查了PCB编号为D601,型号为G2SB60L-5700的整流桥已经短路,估计烧爆保险管的元凶是它吧。心里一阵窃喜。

补充说明一下,最近在学修开关电源,所以就把高压区里这几样元件都测量了一下,有了意外的收获。发现图中PCB编号为C601,型号为250V 150NF.K的聚脂薄膜电容已经容量减少,我想一般很少有人去测这种电容吧。

好了,高压区3个故障点已经清除了,断电测量也再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于是上灯泡检测是否还存在其它故障。和新手朋友说明一下,串灯泡检测就是把一只60瓦左右的白炽灯串在FH1保险管的位置上。
好了,通上220V市电,灯泡没有大亮。而是从最初灭慢慢的越来越亮,到比较亮的时候再慢慢的暗下去,反复如此。正常纯平显示器接灯泡就是如此的。但这显示器除这样外,还听到继电器在不停的吸合的声响。
灯泡没有大亮说明高压区已经没有短路的情况了,但继电器这样不停的吸合,说明后面电路还有短路的故障存在。

此时请教了  波-波 朋友,他说需要查一下50V和80V的线路上的元件看。

同样,对于这2个元件也是采取串灯泡的方法来测试的。就是将该元件从电路上取下,相当断开了后面的电路。然后用灯泡接上去,当作负载。如换上灯泡后,继电器不再不停的吸合,则说明这个元件或这条电路上有短路的故障。如仍旧在不停的吸合,则说明该电路没有问题,是其它的电路上存在故障。

首先测试了Q490,继电器仍旧在吸合。再测试了Q590,继电器仍旧在吸合。此时 波-波  朋友说前面这2条线路测试下来已经基本上排除了短路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能性就是高压包了,在纯平显示器里,高压包损坏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该机型的高压包PCB编号为T501,型号为FQM17A011,在淘宝上订购了一只来。发现是代用的型号,第10号脚另外一排3根针需要调位置的。搞定后焊回电路板,再通电测试,继电器已经安静了。但是屏幕上仍无任何显示啊。
波-波   又发话了,厂家新出的高压包,通常亮度这些都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数值,需要手动的调整。高压包最下面那个旋钮就是调亮度的。用一字螺丝刀慢慢的旋,屏幕上出现画面了,同样对对焦这些也做了调整,使画面达到理想的清晰效果。

至此,该显示器已经成功修复。下面把这个机型系列的图纸发上来给大家参考,只能作参考用,因为是一个系列的图,某些机型实际有些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