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显示器亮一下灭,维修过程险象环生

楼主(2011-12-09):
机器:mag原厂17寸宽屏显示器       08年出厂
故障:开机亮一下就灭
维修过程:通过故障现象猜测是高压或灯管问题--------------------拆开后观察,高压电源一体版电容等一切正常--------------------把一体版拿下来测各路电压正常--------------------高压区的不知道到如何测,只有一个引脚很多的ic(大概有10多个吧,这个应该是高压区的心脏把,大侠请指教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谢谢),附近还有2个3引脚的芯片,因该是场效应管,两个测量参数一样,应该没问题,再看高压区,也没有什么可以测量的,就算能测出来问题也没有元件,于是--------------------代换高压板,ok后--------------------加电,故障排除!一切显示等等都正常,只是听见代换的高压板有电兹兹的响声,凑过去听、闻,有种湿湿的凉凉的腥腥的感觉-问题1:这种现象正常么,什么原因-----------------因为要用这个显示器来做系统,没想太多,装上先用一会再说,于是接上主机箱开始做系统--------------------大概20分钟左右,装显卡驱动没成功,卡死的感觉,就强行关闭驱动安装程序,想重启一下机器,这时候问题2:发现屏幕中间位置出现2条横向通屏的亮线,挨得很近。--------------------怀疑主机问题,把此显示器接到别的机箱上看,还是有2条亮线,十分不解,难道我点子这么背,换高压板都能出亮线?--------------------同事过来看,他不懂维修,这个显示器上面拍一下,突然发现亮线没一根,就剩一条了,哎呀哎呀哈,这都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注:因为机器设计原因,我换的高压板放到防护铁罩的外面了。而且我是放到了屏电路板很靠左边的位置(屏扣在桌子上),没有固定,完后上的后盖。-----------想到这里,我把显示器断开后放到一边凉快一会,大概15分钟吧,我再拿过来接机器试,你猜怎的?亮线消失了~~~~~

此时天色已晚(每次都是,不让我睡好觉),准备下班了,回想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是有某些巧合还是有某些注定的原因,我已经把过程完整重放一遍(除了上螺丝的过程),就可惜没有图片,大家海涵,多多费心看两遍,给看一下指点一下,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我去接媳妇,20:30回来,呵呵

补充内容 (2011-12-16 21:15):
经过我的改造,后加的高压板放到了显示器后壳的侧面了。但是故障依旧,经过测试,大概工作1个小时左右,屏幕中间还是会出现2条亮线,停止工作一会后又恢复正常,是不是屏不行了呢?

网友:
高压的绝缘处理好了吗

网友A:
呲呲响,应该是哪个地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呲呲响,应该是哪个地方漏电

这个高压板在我连接上没装进去时就能听见丝丝的响声,还有一种凉凉的味道,应该不会有联电的地方,不会是高压板本身有问题吧?我觉得应该不是

网友B:
你换高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屏线

网友:
你再换个高压试试,如果不是高压问题就应该是灯管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高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屏线

没动过屏线,驱动板那边没动,直接拿下电源板换的。

网友:
说不定这屏快到了尽头了!!惊不起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