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385电源

楼主(2011-12-09):
电源有5VSB电压   开机线有5v    -5v  工作正常。。主供电不正常。。。。求解。。

网友:
检查12V电容;检查有无虚焊。。。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啊     无法为你解答

网友:
开机线有5v    -5v  工作正常。。主供电不正常??什么意思呀

网友:
不了解这个电源的型号,不知道这个5v和12v 是否用的一个线包

修电源先了解电源工作态,这样才能心里有数,光是靠在这里学一招,那里学一式,是修不好电源的

楼主应该先看的是电源是否正常起振,(当然一般情况5v 有输出应该是初级起振了哈,中国的奸商应该不会搞几个绕组了),那么就要查次级线圈,然后是次级线圈的回路,一般是π型滤波什么的,当然也有水塘了等等,就是断了后面的看次级12v 有输出没有,这就把故障点和思路理清了!

就说这么多吧!别的想说也不知道啊,也不拍个照片,你们自己还都以为自己是国学大师,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谈得很准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