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包600W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1-12-09):
电源是一工包的600W 一通电保险就黑了 但是没炸破  经检测 两个2SC3320其中之一短路损坏 手头没有 就用了两个D13009K代换
未装开关管 串上一个灯泡插上电源 灯泡亮一下就灭 应该是没有短路了 将开关管 保险 装上 插上电源 保险也没有爆 测量紫线已经有电压了 这时短接绿线黑线启动 只听噗嚓嚓 火光一冒 一看 艹 开关管又完了 把变压器的黄皮都疵黑了 拆下检测发现一个开关管又挂了
现在不装开关管测紫线5.15V
绿线直接用表测绿黑两线 不会引起爆炸吧?

网友:
可以。电源配件(电容除外)没必要在网上买,收些旧电源,会节省很多成本。

网友:
多谢楼上大哥

网友:
火光一冒 就和过年放炮似的

网友:
在没修好之前,灯泡都不要取下。直至各路终端输出电压大致正常,才取下灯泡。
为什么提大致正常?因为,我们在修理时终端没有连接负载,等加上负载后,电压才会趋于正常。
在没加负载前,常有人会对输出电压的高低纠结,其实电源已经修好了。

开关管坏,要检测周边的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
进一步是推动管,电源芯片,顺着这条路去检修,才容易摸到瓜。

网友:
是呀,收些好些的电源,修的时候配件会多一点

网友:
存下来当配件吧,备用拆.

网友:
那证明你主电源部份有东西短路,,,,,,不然不会烧开关管的

网友:
2SC3320,  NPN  500V,15A, 80W.用 2SC3321, 2SC3451, 2SD641,  2SC2429A ,2SC2920, 可替代
13009 -2  400V  12A 100W    以上看来用13009代换不是很好(耐压400V真的不高),楼主没有检测后级有没短路和开关管周边电路就通电等于放炮仗了

网友:
不会爆
主电源还有  故障没找到  仔细找下吧

应该不难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不会爆的,估计电源初级部分还有故障才会造成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