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系列笔记本风扇改长转完美实例

楼主(2011-12-09):
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IBM机器风扇改长转的贴,有安装软件方式、刷BIOS等,都觉得不太方便实用;也有直接接5V供电的会有重启风扇报错的情况。后来关电脑之后脑子一直想这个问题有没有比较完美实用的解决方法?首先IBM的机器众所周知开机会自检一次风扇,如果风扇转速达不到会出现FAN error然后关机,这时会看到风扇开机时转一下就停了,然后接着屏才会亮;既然开机时会有检测风扇是否正常的动作,那可否在这一动作之后让风扇长转?这样即避开了出现FAN error的情况,又可以解决加焊显卡之后因为发热量大怕返修的问题。
下面是今天改T61风扇的实例,先看看风扇供电及测速的原电路图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到亮机这段时间里不能影响到H8测风扇转速,而在之后要让风扇一直高速的旋转。终于想到亮机时才会有的BACKLIGHT_ON电压,就是说想办法让BACKLIGHT_ON电压来控制风扇供电;此时心中有了一个改电路的草图如下:

说到这里可惜的是今天上班拍的实物图片相机忘记带了,明天一定把实物图片一起发上。
看看这个电路的点位图情况;
接下来的是接两个二极管和飞一条线的示例图:
另一二极管接法示意图:
完工之后就开始试机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停,接着LOG出现,再接着提示选择引导盘,中间没有报错,但是风扇没有转;晕了,测一下BACKLIGHT_ON电压只有1.9V,这么低电压再通过一个二极管无法让Q77导通。看来只能用别的方法了;怎么办接着想啊,想啊,想到了LCDVCC电压,LCDVCC电压虽然比BACKLIGHT_ON电压早一点产生,但应该不会影响风扇开机时的检测,事以至此说干就干,(T61的LCDVCC实际上是VCC3P)把第二个二极管接到了VCC3P上,电路和点位如下:
分分钟完工之后再次试机,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停,摒住呼吸,三秒钟时间——屏亮了,风扇也开始呼呼的转了,重启电脑风扇转一下停,接着屏亮风扇高速旋转。成功了。实测亮机时风扇电压是充足的5V最高速旋转状态。

补充内容 (2011-12-10 11:15):
顺利通过进系统之后十几次重启电脑无异常,现在14楼补上维修过程相关图片

补充内容 (2011-12-10 18:56):
33楼有最终改法示意图,图中的之所以加两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两个电压之间相互影响,而且起到或门电路效果,开机屏未亮,风扇检测时原H8的FAN_ON电压可以有效让风扇转;而亮机之后风扇由VCC3P电压控制高速转。

补充内容 (2011-12-10 18:58):
觉得有用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加分啊。不然没动力啊。

补充内容 (2011-12-17 15:47):
要注意三点:一是把Q77和H8之间连线断开,之后用一个二极管连接起来;二是第二个二极管一定要接到屏3.3V供电;三是两个二极管不要接反了而且二极管要选用低导通电压值的,二极管档测300以内的那种,400以上的分压会高一些的.

补充内容 (2011-12-19 15:58):
第五页83楼补上了点位图.

网友:
你这个点位图好像是失传已久的14.1宽屏?可否上传?
非常富有思想,赞一个,呵呵。
不错好贴

网友:
真的成功了吗?真正要去试一试才知道,如果确实有效再顶一个!

网友(点评):
进系统反复重启十多次试过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
是的,不过没有接硬盘进系统重启试,软重启试过很好,完美避开报错。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楼主明天接硬盘测试一下,正常用一天如果可以以后可以这么改!

网友:
小弟才疏学浅没看懂。。

网友A:
楼主了不起,我也曾经想过改电路,但水平有限一直没敢动手,有机会要试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了不起,我也曾经想过改电路,但水平有限一直没敢动手,有机会要试一下楼主的方法。

明天一定挂上硬盘多试几回,再补上实物图才完美啊。

网友B:
说实话,不建议这么做,很烦琐,当然当兴趣爱好值得称赞,下个ThinkPadFanCtrol 软件吧,蛮好用的哦,

风扇控制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不建议这么做,很烦琐,当然当兴趣爱好值得称赞,下个ThinkPadFanCtrol 软件吧,蛮好用的哦,

但是客户如果自己重装系统之后不可能知道要装这个软件吧?而且我认为硬改好过软改。

改的话 客户要是在 要求改回来 就麻烦了 还是软件好

网友:
弄个一键恢复吧,我就是这么跟客户弄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补上图片,实物图背面:

切断的位置:

接上第一个二极管:

最终的第二个二极管接法:

开机图片及反复重启电脑十几次的相关图片:

网友:
楼主牛啊。学习一下了

掌握原理好办事

网友C:
还要飞这么长的线呀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飞这么长的线呀

几厘米长,不到十厘米.图片有点特写效果显的有些长.

网友:
以后遇到试试,不过看样子有一定难度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2.0

网友: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2
观点很好哈,只是有点冗余

网友:
只要按照原理该,想咋改咋改

网友:
LZ厉害i啊,下会有机会试试

网友:
改长转了,对风扇本身没有影响吗?风扇寿命会不会短或者风扇本身坏的快、?

网友:
楼主,咋改呀,怎样才能不报错!

网友:
楼主 我觉得 改 3V 比较好 声音 轻啊

网友:
是那两个二极管那里接lcd vdd吗?

网友:
很好的办法,有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D:
还有那两个二极管,不会倒向h8吗?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IBM的改了会报错.一直没改过

网友(点评):
不知接A电压或者B电压可不可以。应该也行吧

网友:
人才呀。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分享的精神更值得提昌,改条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但其中的奥妙可不容易摸得出来呀。小弟在此佩服。

网友:
赞一个,俺一个菜鸟什么时候 才有思路

网友:
楼主真有才,两个二极管再飞个线就有了,
虽然简单,可我之前怎就没想到??

网友:
以后用楼主的方法试试。看样子还是要认真研究啊

网友:
虽然不支持这样改动,但支持下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這年頭還搞重灌

网友:
了不起哦

网友:
哎,是啊,不过总有会遇到客户接受不了换显卡的价格,只愿意维修;可是维修之后温度还是高总是担心返修啊.但改IBM风扇的方法有很多人试过,不过好像在我之前真正成功的只有进系统之后安装一个软件的方法,我觉得客户如果自己装一下系统就没用了.最主要的是觉得这个难题不大,自己动及动手帮大家研究出一个方案,而且我改好的这台机器最后也没有改长转,因为客户愿意换显卡,没必要改.所以此帖子纯属出于兴趣爱好帮大家.

网友:
很好不错强大啊

网友E:
方法不错,不过锅喜欢用软件调速,这样可以随意调速转速,没必要的时候降低噪音!

网友:
学习了   很好   很有实战作用

网友:
学习了   为什么让风扇高速啊  声音太大了

我碰到HP NX7010 一直高速 LZ帮忙  讲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不错,不过锅喜欢用软件调速,这样可以随意调速转速,没必要的时候降低噪音!

有这样的软件吗?什么名字的软件?

网友:
  刚好手头上有一台机器,可以一试

网友:
   论坛里就有这种软件,不太好,遇到电脑盲的就无言了,而太多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改法很不错!下次我也这么干!

网友:
看起来很好,也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最终飞线接法示意图:

谢谢,看懂了,我的另外外一个提问你还没有解答

网友G:
问个小问题哦  那个点位图是这么弄的    是什么仪器扫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两个二极管,不会倒向h8吗?

两个二极管组成或门电路,你好好看看示意图,两个电压因为有两个二极管也彼此互不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问个小问题哦  那个点位图是这么弄的    是什么仪器扫描的吗??

基地有点位图下载,当然也要有相应打开点位文件的 点位图软件.

网友:
看着怪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地有点位图下载,当然也要有相应打开点位文件的 点位图软件.

只用软件吗  硬件呢??  是什么啊

网友:
VCC3P 接个二极管过来不是3V吗,

网友:
兄弟聪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