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2块370主板 故障一样 有复位不跑数。。。。

楼主(2011-12-09):
  没修过370针脚的板子,请问有无通病呢 ??  压北桥无果。

网友:
按流程先测

网友:
都正常的话那就有可能CPU 座虚焊

网友:
370的北桥和CPU座不可能会虚焊的

网友A:
太老了。你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你也修?

单位上的 没法。

网友:
只要  能挣钱  什么都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