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掉电,待机0。06不开机网卡发烫

楼主(2011-12-09):
IBM T41开机掉电,待机0。06不开机网卡发烫,网卡是BGA封装的,没BGA用风枪加了一下焊还是一样,高手有修到一样的没有的帮帮

网友:
把网卡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A:
网卡取掉试试

网友B:
雷击现象,拿下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现象,拿下网卡

明天一定拿下网卡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取掉试试

我明天就取掉,不行还望指点

网友:
看网卡接口和网桥处有没有烧过的痕迹,要是雷劈到了的一般会留下点痕迹

网友C:
再就是网卡芯片发烫就说明网卡被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就是网卡芯片发烫就说明网卡被烧坏了

吧网卡取掉了 ,现在不短了,但是还是 开机掉电,上CPU就不开机,我头痛了,不上就跑1.04这样就 掉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