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显示器的屏供电是多少?

楼主(2011-12-09):
LG W1934S 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用通用驱动板去点的话屏供电选3V还是5V?选错了会不会烧屏?这是不是双8屏?谢谢。

网友:
19寸的屏 一般都是5V 双不双8.就要看屏接口来.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選錯應該不會燒屏吧?19寸的一般都是5V的

网友:
是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MT190AW01V5

群创的  1440x900 双8 5v供电 ..

网友:
应当是5V,,,

网友A:
这显示器的问题是玩一会游戏就黑了,指示灯仍然亮。关显示器,再开,又能显示,过一会又黑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都是电容惹的祸。。换电容吧1

网友:
17寸以上的都是5V  一般5V和3.3V 跳来跳去不会烧的。屏线插反的话要烧屏的。

网友:
现在屏供电一般都是5V  至于你说的那问题 好像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故障现在锁定在电源高压一体板。共8个电容全换了(只差一个电源主电容),无效。电源板发出滋滋响声,还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QZ9938去保护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的问题是玩一会游戏就黑了,指示灯仍然亮。关显示器,再开,又能显示,过一会又黑了。是什么问题?

群创的灯管很容易坏的,你可以检查下灯管接头有没有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创的灯管很容易坏的,你可以检查下灯管接头有没有松动

是啊,显示器一角发热,明天还要换灯管。

网友:
这显示器原来好像修过。只接了3根灯管,又外接了一个灯管,用套子包住粘在显示器壳子上。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短接吗?为什么要外接一根灯管呢?

网友:
据用户讲,此显示器原来确实换过灯管。那位高人的换灯管就是把坏的断开,外接一根好的。这也是一种方法,从亮度上几乎看不出来区别。我最后成功地更换了4根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