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11-12-09):
  神舟u450:插上usb能要2分钟,之后就不能用了,然后关机 .再开机  又可以用 ,过几分钟 ,又不能用。加旱南桥后,故障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谁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

网友:
先检测USB供电正常吗?如全正常可能是病毒或插入的USB设备问题!!!

网友:
换sb了吗??换换看看!!!

网友:
同意上楼,南桥

网友:
先换个USB试试   不行的话就看U口供电

网友:
南桥加焊好了吗,动了没有哦。。。。然后在看供电是正常的吗

网友:
可以先尝试下系统  不行打阻值

网友:
先查USB供电,正常的话就只有换南桥

网友:
看你 U口的过流监测芯片。

网友:
usb供电正常 ,数据线也也正常,系统也从新装了 ,有一样,没有换过南桥。那我就换换看看。

网友:
进PE下看看USB是否好使,不好使的话就查查U口供电,再不行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USB不能用还加焊干嘛  直接换

网友A:
这个板子现在还没有修好。南桥也重新做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现在还没有修好。南桥也重新做了 。还是老样子。

我上吃碰到台DELL的USB不能用没辙换个EC好了  楼主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
先量下供电。看接口 不行再 桥???????????

网友:
一半USB用不了如果是南桥问题的话重做是没用的必须要更换

网友:
更换南桥就是对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客服不修了 .搞了N多天.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你应该直接更换呀.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芯片组就换南桥

网友:
为什么USB接口不能用会和ec 有关系?????

网友:
USB帮在南桥上,不应该是EC

网友:
都说换了 你还在那撑 ,直接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