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大写灯闪4下电流停在0.83

楼主(2011-12-09):
hp cq45 英特尔的CPU,大写灯闪4下电流停在0.83,测电压都是正常的,拔掉内存闪3下;代码跑47,拔掉内存跑E0 ,那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2-3-24 17:33):
加焊显卡后触发掉电,搞不定了,换主板了!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有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跑不过显卡,压着显卡试试看可以跑过吗

网友:
像这种现象 基本上是秒杀的!风枪一扫,ok了  直接上BGA

网友:
楼主如果有示波器的话 看看内存有没有波形 过没过内存  或者识别到内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冲到0.9多又回到0.8多就不动了!

先用风枪吹吹,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