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8A电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一块845GV主板。电源芯片是RT9248+RT9603.奇怪了。三个PWM输出只有0.55V,CPU核芯是1,35V,正常应为1.75V.现状CPU无短路,12V正常,打阻值无异常。电源芯片RT9248A的供电正常,经测VID4和VID2为3.3V,8脚1.41V,9脚1.38V,10脚1.38V,11脚1.66V,12脚5.1V,13脚1.03V,14脚1.06V,

网友:
补充:ISP是0.69V,ISN是0.27V,不知那脚异常,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电压偏低一般是变压部分出错,情况有电阻坏的,你看看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测一下PWM有没有波形输出,如果没有波形输出,则更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不行的话就查工作条件

网友:
哪角不正常,懒得去查了,只建议你更换它边上的三角的小管子,另外更换电源插座旁边三角管或八角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