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有个奇怪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1-12-09):
有块联想945集成的主板,我想把它的BIOS刷成一般的主板,在论坛里看了下资料说,只要南北桥一样,IO一样,就可以,我刷了后,诊断卡跑22,CPU过了,显示器没有显示,啥问题哟!
cpu

网友:
你刷的bios没有集成显卡吧 从新刷 刷个带集显的

网友:
你的之前跑什么啊

网友:
一般的机器要看型号的,不能乱刷资料,I/O里面也有资料的,如果BIOS资料不对就不能正常 开机自检

网友:
不能随便刷,我刷过,有的自检卡机,有的通过不稳定,把联想LOG去掉就行了。开机不显LOG,和一般主板没区别,还稳定。

网友:
怎么去掉联想的logo呢

网友:
关键是联想主板的bios有蛮多东西蛮烦人!不想一般主板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