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1-12-09):
前段时间遇到一客户电脑不定时死机,叫我维修。原配置如下:梅捷的独立AM2板子,2G金士顿条子,4400+CPU,金河田320W电源,独立的铭瑄显卡,型号忘记了。320G希捷盘,华硕DVD。客户说电脑在看电影或是别的时候不定时死机。当时正值大夏天的,怀疑和温度有关,拆机看风扇换的是新的。看到主板上6.3V电容爆好几颗,换掉。问题还有。于是建议换掉主板。换成昂达NF520A的板子。但还是不定时死机(客户每什么太高要求,平时也就用PPS看看电影,玩点QQ游戏。但是经常是看电影时死机,不是很平凡随机出现,有时候一天好几次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有)客户说看电影的时候先花屏在死机。后换掉显卡,换为七彩虹520的显卡。现在还是有不定时死机,但不花屏。死机后重启无效,必须断电才能在开机。期间硬盘用MHDD扫过,正常。怀疑和内存电源有关了....才开始以为电源有问题,拆开电源发现一切OK。是电源供电不足?按理说这样的配置,看点电源什么的320W的功率应该够了吧?那么就是内存的问题了?请问下DDR2的内存检测有什么好的软件?这个机器到底哪里有问题?

高手赐教啊

网友:
现在也怀疑客户家里电压不稳了 ....

网友:
监测电源运行电压是否有大的波动,代换一下内存,有时硬盘不稳定也会出现勒斯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是水货不稳定

网友:
死机一般都会是散热问题,风扇虽然是新的但也不能排除,我也曾经碰到过客户新换的风扇开机没几分钟就自动关机换了一个旧风扇上去结果就正常了!

网友:
要问一下客户是什么时候换的风扇
如果是换过之后出现的故障就要再换个风扇试试了

网友:
检测一下各部分温度(鲁大师),如正常干脆换电源,再不行就要考虑市电电压。

网友:
风扇,换个试试,电源,那个新的试试吧,估计就这2样

网友:
CPU啊老大 你换就OK了

网友A: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AMD的5600+

网友:
死机的问题很多,一样的样的试一试

网友:
cpu有问题   AMD的CPU很容易坏的    换换试试看

网友:
一样一样换咯,换一个就烤机烤一下,看看会不会死了,一个一个除

网友:
不定时死机一般都是散热么 ?

网友:
内存也很有可能

网友:
板都换了,我想应该大多是U问题了,

网友:
风扇,换个试试

网友B:
是CPU的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CPU问题很大,AMD的CPU有时候真的伤不起。

网友:
个人认为是  电压不稳导致的,,,你换板肯定自己测试了。客户一回家就出问题、花瓶可能是内存。、。。

网友:
温度没问题,我烤机过机,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可以肯定的排除。貌似U有很大可能了。以前也见过一个帖子说AMD的U导致花屏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谢谢您,顶

免费群发软件下载站jsyx2008.cn

网友:
估计是电源功率不够或者cpu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cpu 我昨天也遇到了 从早上测试到晚上 什么都替换了  最后换CPU  不死机了 oK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不过U也是一个很大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的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换个CPU就好了

我了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问题是他的4000+的U直接坏掉了,给换了个5000+的新U,问题还是依旧,没办法,让客户直接拿回去了,修不了了

网友(2013-04-26):
楼主换过电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AMD的5600+

怎么解决的内呢,

网友:
其实我想问的是 ,换了客户那么多东西,可问题都还是没有解决,你收到钱了么》?

网友:
建议换CPU  测试下内存   如果都OK 就给他安装WIN7系统   驱动用最新版  有的机器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好样的,挺起来

网友:
后来搞好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排除电脑的原因,你可以在店里拷机或看电影啊,反复看。如果在你店里没有问题你就找台机器让他回去试试。这样可以排除其他问题。我修过一台机器,在我这里一切正常,回家就开机不到4秒自动关机。换电源清灰各种毛病一起找都正常。客户说联想建议换主板报价1700元。他感觉太贵就来找我,说是不是家里电压不稳定,现在城市的居民小区基本都是没有工业用电,电压那是真真棒。我的机器到他家还是4秒关机,果断换键盘故障排除。有的键盘有个关机键,那里粘连啦你说能不4秒关机么?

网友:
有时候真应该向品牌机售后学习,人家不管你的机器啥毛病,只要送啦去就敢接,然后报价修,修好回去有毛病拿回来继续修,实在不行就换主板,总之一句话,没有修不好滴,不行就给你换台新电脑,当然需要你付费。

网友:
AMD的U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没英特尔稳定

网友(2015-04-08):
我也怀疑u有问题

网友(2016-01-29):
5000+通病就是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