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 测试卡泡FF96 经常死机蓝盘花屏

楼主(2011-12-09):
有一块昂达G31 测试卡泡FF96 经常死机蓝盘花屏硬盘是没问题的,南桥有点热
硬盘

网友:
从ICH6以后的南桥都热啊;花屏也不一定是北桥的问题;硬盘花屏很少;我怕遇见过。

网友:
内存外设换过在排除以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把可以换的都换掉 先确定是哪个配件的问题 再去修 这样修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一样 一样的排除呗

网友:
内存有问题机率大点。试着排除内存那一块。

网友:
花屏 内存 显卡部分重点考虑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真要想修好,只能重新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