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1-12-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f40进水笔记本。拆机烤干后,测各路电感对地阻值正常。3V/5V电压正常,待机电压0.03V,按开机键无反应,KBC有低电平触发,但输出没有跳变,KBC已换,故障依旧,求助各路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检测得真粗糙。好多条件都没查

网友:
kbc待机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有好多 楼主要一一去查了比如 ACIN  lid 复位 时钟 好多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在查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