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上CPU后,复位电压只有一半,

楼主(2011-12-09):
今天有块应是精英代工的原装机板,上假负载电压复位都正常,上真U,PCI槽复位电压只有一半1.6V左右,SIS的板775针DDR1内存,661GX-M7,请遇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排除U的问题,换过了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张GIGA P31的跟LZ一样的故障。后面确定为北桥问题。没搞了。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问题;U的信号和南桥直接有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