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850风枪坏了,高手进来帮帮我。

楼主(2011-12-09):
朋友给了我一台山寨风枪带屏显的,拿回家发现时坏的,不出热风,网上买了个两个6块的发热芯,换上后,发热芯倒是热了,可是一直烧啊,无法控制都,一直把风枪头子都烧的红通通,把风枪的手柄的胶全烧坏了。现在只好再次网上买手柄,手柄还没到,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手柄发热芯的问题,是不是板上的那个原件坏了?求解,提示下也行。打开机子内部,看到上面用的是LM324 还有个三极管 BTA08 是不是这两个原件有问题?
另外,显示温度的液晶也无法正常显示,偶尔会显示,然后又没有了,或者显示的不知道是什么数字。
大大们能给个提示什么的吗?
小弟在这作揖了先!

网友(点评):
是用电位器控制的那种,你就查一下电位器吧。

网友:
你确定发热心和风枪是配套的吗?应该是发热芯不匹配。

网友:
淘宝卖家说都是通用的啊,也是4线的,而且和原来手柄上那个比较过,差不多的,这个还有很多种吗?

网友:
睡觉前一顶,大大们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bta08是可控硅,检查一下,应该是击穿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估计多数是可控硅坏了。手柄里面四根线,2根是加热线,2根是探测温度热电偶线(温控电阻)。注意不要接错了。

网友:
遇到过电位器接触不良的,建议先换个质量好点的电位器!!!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手里有BT137可以替代不?

网友:
我那个换了可控硅就击穿,导致风速无法调节,到现在也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换个可以承受更大电流、更高耐压的可控硅,并做好散热。

网友:
呵,发热芯与控制部分匹配吗?你应该先看看原来的是多少W的发热芯,再决定买多大功率的发热芯换。

网友:
LZ想解决问题应该上个图,大家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2012-01-12):
四条线接错位置了. 将发热组的两条线跟温控线对调过来就好啦.发热线组阻值是50欧左右 温度控制组阻值好像是无穷大

网友:
为啥不拿去维修= =山寨嘛 自有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