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JM DVR-945GC只显log

楼主(2011-12-09):
高手指点,JM DVR-945GC只显log ,开机显示DVR就不动了,BIOS刷了没用,好像自检不通过。请问是哪部分出问题了。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
裸板试试看,该不是外设引起的吧

网友:
监控板,会不会是硬盘挂了?

网友:
只接键盘、鼠标、电源、内存、CPU、显示器,键盘灯一闪即灭。还是停在LOG状态。

网友:
把键盘口那的贴片电容都摘了试试

网友:
换一个USB键盘看看,不行的话就直接维修主板

网友:
换了USB键盘也不行啊

网友:
把外设全部拆下,如果正常,再排除!

网友:
先清CMOS,不行刷BIOS!

网友:
COMS清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诊断卡跑50卡主。外设全去掉了。还是只显示DVR界面。

网友:
内存那仔细查!!!!!!!!!!!!!!!!!!!!!!!!!

网友:
把集成声卡 网卡芯片取下 看

网友:
把窜口芯片 跟网卡 声卡一个个拆 试下

网友:
裸板测试下 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楼主的好了没? 要是刷了BIOS还不行,那压着桥试验着看看吧!

网友:
触发开机后一直按键盘的TAB键,这样做有可能会越过LOGO画面清楚的看到当机提示,比如提示USB或键盘或风扇或CPU等等问题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和你的一样,代码50,没啥子结果

网友:
点开机键看看能不能关,能关就是PS2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