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bios密码!刷了bios之后EAIA data access error!

楼主(2011-12-09):
ibm z61t bios密码!刷了bios之后EAIA data access error!bios是些不带密码芯片的!

我再换回原来的也是一样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BIOS要和换安全芯片一起换掉  最好是刷工厂出来的没加密的BIOS

网友:
我也一台也这样样的问题SL410K。,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必杀!还给客人!哈哈~按照2L的方法!要一套换!码片和bios一起刷!这样才行!我这边没有的换~所以机器还给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