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压跳变

楼主(2011-12-10):
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接手症状为电源灯不亮。拆机,一16V。1500滤波电容鼓包,暗喜一阵
更换滤波电容后排查到 5V和12V之间的稳定二极管击穿,代换后测试无其他短路上电
可是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5V输出不断跳变 4.6V 4.7V 5V 5.3V
12V输出在14.20 -14.26之间跳变

更换431以及光耦无效,更换50V滤波无效。测300V直流电压稳定在298V,所以输入整流部分没问题
请教大家该怎么继续下去 ??

补充 :  接上显示屏白屏,应该还是5V问题,驱动板没正常工作

网友:
带负载呢?

网友:
还有坏件没有排除,继续查

网友:
你接上负载 看看,有的 板子 就是这个样子 接上负载 就 不跳了

网友A:
没带负载电压跳变这么大,还是5V的,所以我不敢接负载呀

网友B:
稳压 管换的是否真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 管换的是否真确

你说的是5V和12V之间的稳压管吗??这个没问题的,就算不换那个稳压管电压都一样跳变

网友C:
更换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电源管理ic试试。

我有怀疑是电源管理IC问题,这块板用的是 7575 。手头上没有了

网友:
跳变 跳变 丫的 几次都没有修好!!!还是电路没有分析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带负载电压跳变这么大,还是5V的,所以我不敢接负载呀

5V跳到5.3V?12V跳到15V?这个电压能够击穿什么?为什么不敢接呢?你的表有那么精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