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换这个1200AP40

楼主(2011-12-10):
一台飞利浦190EW8显示器 不通电 打开外壳 220V保险断了 量后面没有短路的零件 就插上了电源  啪的一声 电源开关管闪了下 拧下电源开关管的螺丝 开关管的前面一块掉了下来  刚才量它没短路 可没代表它没坏 只是没拿下来量尔宜   这时开始怀疑电源芯片1200AP40  量它的5脚 驱动脚经个0欧电阻连个47欧的电阻到电源开关管的G 极  47欧 量它有52欧 不大放心 拆了个47R0的电阻 换上 这时已经12点了 量别的没有明显问题 怕插上电 又炸 干脆换了1200AP40  上电 14V  5V 都有了 机器修好 在这里 我是想问下这个1200AP40  该不该换 有没有坏  请大家给个指点

网友:
这个1200AP40肯定是坏掉了,该换

网友:
“干脆换了1200AP40  上电 14V  5V 都有了 机器修好 在这里 我是想问下这个1200AP40  该不该换 有没有坏.........”
答案已明确了。

网友:
晕死你都修好了 还考虑这换不换的干什么  一个芯片多少钱啊!!!修好了收银子~!

网友:
LZ你拆掉保险、、测后面没有短路不应该就先换上保险、、只接拿个100W的灯泡接在保险上。、通电就可知。。后面有无短路。。。你那样的话。只会烧更多东西。。。

网友:
好的 以后 接个灯泡试下  看有无短路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修电源部分还是要舍得换东西才好,接个灯泡维修不错的。

网友:
炸了开关管IC多不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