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分享下

楼主(2011-12-1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邵阳的E200笔记本,客户说是点不亮;于是借电流表,电流从0.5A跳到0.8A有是能跳到0.9A,取下内存也一样;此机器不能用诊断卡,有可能是内存没有自检;也有可能是U没有自检完,谈好价格拆机,把板子拆出来;既然是SIS的芯片组(因本人以前是修台式机器,初修本本)。北桥是SIS650;南桥是961.经修台式的经验;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小了;先不考虑北桥虚焊的问题,测整板的供电正常;人后测试时钟也正常;上假负载测试CPU的时钟复位各个信号都正常;U座用带灯也全亮;有难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板子上有SIS的芯片;型号不记得了,这个不是I/O;(在板子上找到i/o的),觉得把他加焊试试;加好后;上好U通电;电流既然跳到1.2A这次知道;肯定跑马了;然后关机;外接显示器;再开;电流又跳回了原来的O.8A;看见的希望有破灭了;捕获这让我知道这板有个地方虚焊了;可这个虚焊的地方在哪儿呢?找啊;回想刚才开机右手紧握的南桥芯片;是不是是他的问题?于是就在时机一次;压住南桥;开机电流跳到0、9A  1A;这下心里乐了;肯定是他的毛病;上BGA;加热南桥;我在加的时候上面放了个1元的硬币;在加焊的过程中,220度就融化了;就在同时;看见桥往下坐了一下;心想;这桥不会是挂了吧;以我修主板的经验;这个应该是桥空焊的缘故。
焊好后;拆下板子;用万用表测试;桥没有短路;决定加电;没有上内存电流就跳到1.0不动;接着上内存;电流从0.1A--1.2A--0.95A--1.1A--0.85A---1.25A此时屏幕上显示了邵阳的娄勾开机画面;进系统;一切正常。(原来电流第一次在0.8的时候还没有自检内存;也可以说没有跑马吧)。

网友:
厉害厉害啊.

本本波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