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慢

楼主(2011-12-10):
有一杂牌显示器,接电源后不开机,等5分钟后就可开机,更换电源板开机正常,查原电源板输出电压,发现5V、12V都是慢慢上升,几分钟才能达到输出电压,查300V直流正常,无思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大电容换了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就是换大电容  250UF400V的

网友:
恩,同意,换大电容吧

网友:
楼主捡便宜了!!换电容吧!

网友:
大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谢各位高手指教,今天把大电容换了,但问题依旧,不知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樓主換大電容了嗎?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换大电容和输出电容应该可能解决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的问题把。。。如果是电源板换一个就行了。。现在电源板便宜的很。。实在不行换了一了百了。。省的麻烦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后分享   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50V 1UF这个小电容。。。

网友:
电容失效。。。等待楼主的佳音

网友:
不是电容失容,就是IC坏掉了,不行就直接换板咯!

网友:
测一测整流桥,以及桥后电路上的电容电阻是不是变质了,还有变压器也要测测

网友:
应该是12V5V的的滤波电容失效了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查查芯片和开关管

网友:
换大电容不行,把5V和12V的都换了

网友:
哈哈,没找到思路,放弃了,直接换板了,又不贵,把坏的板,放在一边,等不忙的时候做研究用

网友:
大電容和這故障有關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