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VGA插头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2-11):
Inter-d915gvpc接VGA插头掉电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inter-d915gvpc
故障现象:接VGA插头掉电,不能再开
故障分析:
见到有坛子里的朋友发过求助,他的贴子在这里

刚好我最近也修到一片同板同故障的板。说下自己的维修经过

1、测试了不接VGA接头可以正常跑完码,一插VGA接头就掉电,并不能再开,象是主板VGA头有短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继续下一步
2、打VGA接口的“红绿蓝行场”信号线的对地值都正常,
3、关键脚位阻值正常,那就找片OK板对照一下VGA接口电压
信号定义是第1列,第2列是故障板的电压,第3列是OK板的电压,无电压的信号点的我就没标了

5、从图里比较故障板的第4脚电压异常,实测此板VGA接口的4脚待机时就有3.3V,再量显示器VGA头第4脚发现此脚是接地的,天呐!当把显示器插上会怎么样呢?
6、最后分析当把VGA接头插上后就把4脚电压给短路到地了,造成主板保护进而掉电不能再开,
7、拆下VGA接口跑4脚线路,发现线路接一电阻的一端,电阻的另一端不知道跑向哪去了,摘掉电阻,打4脚的对地值无究大,通电量4脚无电压了,我不太喜欢跑线,手上也没有此板的图纸,就没深究这个电压在这里做何用处
插上显示器正常点亮主板,故障那个修复……
结论:一般的主板VGA接头和VGA信号线的4脚一般都是空接或接地,此板的故障点就是主板给个电压而显示器来个接地,这就短路了。
备注:此板前置面板的USB排针比较特殊,打值时需要注意当打到中间2根信号线有一根对地短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它中间有个排针是接地的,打值需要以排针下面的4颗小电阻为准

这个案例比较可贵,我开始还以为是13.14长行同步门电路出问题呢,原来是4脚对地另外那个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可以说是vga线路有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但是这个不需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点评):
那你教我应该怎么修,应该怎么写

网友:
曾经有遇过,但是忘记怎么搞的了

网友:
这样的实例很少见啊,多学了一些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要这么,顶下

网友(2015-12-30):
这种现象很少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