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通病 品牌754主板

楼主(2011-12-10):
今接手几块精英代工的品牌754主板 上电 有不复位 有不开机 有主供电不出的 看见有8282M 换掉直接OK
不开机

网友:
写维修经验,要有图啊。

网友:
我看过一个帖子.说这种情况.如题板子上面有IT 8282 先换了再说
我试过.也挺管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吧

网友:
不太喜欢看维修通病的案例,想学习维修思路!

网友:
8282M是什么功能的,是管声音的么

网友:
兄弟不能写清楚一点啊

网友: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网友:
8282M是干神马的呀

网友:
8282是什么东西来的,写得很简单哦看不明白

网友:
大哥能写的再长点不

网友:
8282M 是上电 复位的 一般这种芯片非常容易坏 还有些专用芯片都特别容易坏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8282M管开机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