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L203COMS电池没电,引起不开机,怪事了(已修好)

楼主(2011-12-10):
     今天拿到一二修机,说是一个月前花屏修好的,现在开不了机了。我拿来一看是东芝L203,先拆下电池,缷下外设,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4A,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二话不说,拆机后测祼板各大测试点对地值正常,当我测到ICH的RTC电路时,肿么晶振两脚没有电压啊,接着测电池为0V,这个电池是焊上去了,换了再说换了测RTC电路正常了,插开机排线按开机键电流正常,上U,加内存,修复OK!
      后来,总结一下思路,电池没电没道理引起不开机,莫非电池短路了,因为我换好电池后,待机是0.01A,说明之前是有微短,拿来一测电池,果不其然,蜂鸣档响了!

茂似蜂鸣档测电泄都是响的吧

网友:
不会吧,还第一次听说电池短路时内部短路还是?

网友:
支持自己一下,毕竟是原创啊,难得啊!我又离高手进一步了

网友:
这个电池电压低开不起机子 到是见过  但是电池短路还真没见过

网友:
按时序跑的话,确实RTC很重要,可是很多机子没有电池照样上电,不过谢谢楼主,以后对这机子会注意的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过电池没电不开机的,华硕的笔记本,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换电池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原来出LAGO就定死换电池倒是好过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东芝机有这问题,学习咯。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电池短路,还真少见

网友:
电池没电.开不了机器.DELL的比较多些.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呵呵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电池短路还真没见过 下次真还得注意了

网友:
习惯每次拆机必放电了,这问题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
RTC供电有两路,CMOS电池没电了还是可以上电的,如果短路了那是有可能不上电

网友:
额  这个要注意了 下次不开机先量电池电压 呵呵

网友:
电池有余电,蜂鸣档也会响的。。。

网友(点评):
电池有电内阻值的哦,不信你可以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