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跑87

楼主(2011-12-10):
有谁修到过X100E跑87的
LPCAD上有信号在跑二三秒就停了。SB710和RS780都换了。还没好。
在家有什么思路说说看

网友:
查下 南桥32M晶体起震没有

网友:
BIOS资料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查南桥32M晶振起震没有

网友:
灌水很多
实际意义没几个
跑87确定吗?
我听你说,是跑38后然后87注意下CPU电压看块
还有北桥.....
最早修T40修到过38后87
CPU供电U19旁边电阻坏
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