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网络连接

楼主(2011-12-10):
1,A网线+B猫可以连网 ;2,A望线+E猫不能连网;3,A网线+B猫+C或者D路右不能连网;4,A网线+E猫+C或者D路由也不连网;这是神马情况? 网络终段也没做限制。

这真是一道很好的数学题!

网友:
可以说一下猫和路由器可以连网不

网友:
1,A网线+B猫可以连网 ;---说明A和B是好的。
2,A望线+E猫不能连网;--说明E猫是坏的。
3,A网线+B猫+C或者D路右不能连网;--若AB是好的,CD同时坏的可能较小。严重怀疑网线或是设置问题,包括电信部门禁用路由
4,A网线+E猫+C或者D路由也不连网;--E猫是坏的嘛!呵呵

检测思路,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数学高手啊!严密的逻辑推理。

网友:
两个猫都可以使用的,好的。

网友A:
查看一下协议是否正确,是否MAC地址绑定!!!

网友:
B和E猫用A线都可以单台拨号;B和E猫+C和D路由在其他网线上是可以连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协议是否正确,是否MAC地址绑定!!!

如果是MAC绑定,可是路由器进不去。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

jian9369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确保网线制作的有没有问题 再看网络设置  都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

网友:
有些猫在别的电话线上上过网后要复位以后才能在另一条电话线上连接上的

网友:
看得头有点晕。理解能力不行,,,

网友:
看着像是数学题,头都大了,说点简单点的,先用测线仪测好网线,再找个能上路由器和猫,一个个代换,哪个好哪个坏,一会就测出来了。。。。。。

网友:
结合以上解答,你的网线是同一条吗???

网友:
3楼分析的真好

网友:
不懂   路过学习

拿分 准备转正

网友:
是同一条网线A,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光从字面上看 是 A B 好的 C D E 坏的!

网友:
A网线+B猫可以连网 ;2,A望线+E猫不能连网;3,A网线+B猫+C或者D路右不能连网;4,A网线+E猫+C或者D路由也不连网; 网络终段也没做限制。

网线是一根,说明网线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通网,你说网线跟E猫不能连网?猫查过没有?换个试试。猫拔掉3-5秒开。网线+B猫和路由不能连网,AB没事。是CD的事。换路由。A+E和路由,一开始A+E就连不上,你还加路由干嘛,多此一举。直接换猫跟路由。路由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的话直接打遍纯净版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