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T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12-10):
显示器开始时3个电容鼓包 更换黑屏 的直接找代用高压板 改又花屏 像屏线没接触好一样 但肯定不是屏线的事了换了N个 求高手解答
黑屏

网友:
花屏会不会是主机问题呢

网友:
不接信号也花

网友:
菜单出来花!!一般就是屏线 驱动板 屏坏

网友:
你把电容全换了人在看看。

网友:
搞定了我换了一个驱动板 估计是驱动板接口坏了 唯一一个一样的口叫我拆坏了 没办法换了一个一样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