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上C壳掉电

楼主(2011-12-10):
收到一台hp v3700机器,主板拆下来,装上硬盘进系统都很正常!只要C壳一上,用一会就会掉电!看着论坛有人说主板上弄张报纸垫上,这样也不行!求高手帮忙啊!
主板放进D壳,C壳装上,附加的键盘,触摸板,usb都没有插线的!这样子也会掉
都头痛死了
触摸板

网友:
主板上搞些高温胶

网友:
问题出在C壳应该考虑C壳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c壳上有东西 或许在别的地方最好全拆开看看 还有 也许主板变形所以上c壳受力引起的虚汗 掉电

网友:
主板是不是变形了?裸板测试,加散热铜片再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之前遇到一个也是HP的,是C壳接触到主板,短路了造成掉电 找到短路的地方加个防焊胶带就OK了

网友:
肯定是LZ主板上有些麦拉没粘上 短路了~~~~

网友:
LZ看一下屏线是不是挂了,我以前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屏线挂了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少麦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