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维修

楼主(2011-12-10):
昨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机,说开机不显示,拆机箱插测试卡,报00,没过CPU,拆机裸板目测发现IO有一个小孔,于是更换IO,
更换后再上机, 还是不亮,再测各路供电,发现CPU没供电,于是查到CPU供电芯片ISL 6323B 没工作
再查工作条件VCC,PVCC VID 都有,唯独24脚EN没信号。

于是跑线路跑到

三极管,就没在往下跑了,直接飞线到EN信号,正常跑码,昨晚开了一个晚上没见有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有返修。
第一次发贴,说得不对的,请指出。拍砖轻点。

网友:
为什么 是B C极接一起的呢,你是怎么知道这样接的

网友:
不知楼主的EN信号线飞过来的电压是多少,有什么理由嘛

网友:
这样做是不是会很危险呀,容易烧CPU吧

网友:
讲的不是很清楚哦。。 有点不是很明白

听的一头雾水

网友:
EN是开起信号,我飞的是9V,目前没见有问题

网友:
大哥9V?不是1.2V你确定?

网友:
最好可以修复,改是下策

网友:
楼主这个飞线有点危险

网友:
开玩笑吧  就9v  ???  开启信号en是1v左右

网友:
这个不能算是修复吧~~再跑一下呀,都知道是EN信号的原因

网友:
呵呵,不知道能稳定吗

网友:
这样倒是省事啊,他飞的那个三极管,是飞的bc极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表有问题?  9V你敢飞?

网友:
呵呵,楼主怎么不跑下去啊,找到问题的关键呢?这样的话可能不稳定啊!

网友:
就这样好了   开启电压高点又没关系    只是一直开启  不受控制

网友:
9V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