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摸屏代换教程

楼主(2011-12-10):
触摸屏的种类可以分为电阻式触摸屏,电容式触摸屏。
下面分析下电阻式触摸屏的实现原理。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强化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或强化玻璃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透明导电层,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
(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绝缘。
  电阻式触摸屏在强化玻璃表面分别涂上两层OTI透明氧化金属导电层,最外面的一层OTI涂层作为导电体,第二层OTI则经过精密的网络附上横竖两个方向的2.75V至0V的电压场,两层OTI之间以细小的透明隔离点隔开。当手指触摸屏幕时,平常相互绝缘的两层导电层就在触摸点位置有了一个接触,因其中一面导电层接通Y轴方向的2.75V均匀电压场,使得侦测层的电压由零变为非零,这种接通状态被控制器侦测到后,进行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2.75V相比即可得到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手机CPU同时检测电压及电流,计算出触摸的位置,反应速度为10-20ms。
这就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共同的最基本原理。
再说得简单一点(也更土一些,更好理解一些):1号线给电2.75V,当屏被按下时。3号线就获得了电压。而每一个位置的电压都不同。同理Y轴上的2号和4号线,4号线也获得了电压。这种接通状态被控制器侦测到后,进行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2.75V相比即可得到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手机CPU同时检测电压及电流,计算出触摸的位置。
明白了原理之后再来找触摸屏的四条线。如上图2,我们从引线找起。1号线廷伸屏的右侧和下侧,分析一下,如果这条线是Y+。.那么它就不会通往下侧,所以这1号线是X+。(简单的说就是屏的上下左右)现看3号线,很明显它只通屏的上侧,也就是x-。同理现在在屏的背面找出另二条线。
会找屏的上下左右四条X.Y轴线之后,代换就太简单了。先找出坏屏的轴线,再找一块与坏屏大小一样的好屏,也找了好屏的轴线,然后一一对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笔记本也加装了电阻触屏,200不到就搞定了。

有空交流一下如何加装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