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12-10):
具满针插头。有短路保护的电源表(要2条VCC正线)。
下载需要5个脚。充电激活脚,USB激活脚,D+,D-,地线。地线万用表可以测出。
第一步:插头插入
手机
,电源直接对手机供电,手机开机。
第二步:将电源正极直接对手机尾插逐个供电,直到手机出现以下反应为止。
1.充电激活脚----供电时手机显示“充电已连接”,断电显示“充电已移除”。
2. USB激活脚----供电时手机显示“USB已连接”,断电显示“USB已移除”。
3.D+ 供电时手机显示“充电已连接”,断电不会有任何提示。
4.D- 供电时手机显示“USB已连接”,断电不会有任何提示。
第三步。充电激活脚,USB激活脚短接,接USB线的VCC正极。地线接USB负极GDN。
再把D+.D-接好。将手机和USB线连接插入电脑即可进入USB和充电状态。如果电脑
不能显示出U盘,那么把D+.D-对调就可以了。
方法二:
1.找出GND地线
2.找出除GND外无电压的脚
3.给无电压的脚加3-5V电压使其进入USB测试状态(先开机)列出能入USB的脚其中就有VCC,RXD TXD
4.关机给能入USB测试状态的脚加3-5V电压,若能入USB就是VCC,其中另外俩脚就是TXD或RXD
(RXD和TXD关机是不能入USB测试状态)出无发识别USB就对调RXD和TXD就OK
手机

网友:
用电源一个个的试,小心烧掉了. 其实USB的脚位都是有规范的, 正常都是电源,D-,D+,接地 这样的顺序,所以只要找到接地的,基本上就能知道分别是哪个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