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基本功都没有

楼主(2011-12-10):
858D热风枪加恒温烙铁,焊锡丝的是五金店普通的,焊膏是松香加什么的一罐(以前的东东),焊铁头用尖的,打算等熟练点换刀头,看“月饼”焊接视频,真神了,看他那刀头把锡拉来拉去,我是小心加小心还怕连锡,连了就很难分开,再看月饼的刀头,干干净净的,那像我那烙铁头就前面两颗米位子是银白色的,后面都是黑黑的。我想知道在焊接的空隙时,高手是如何防止烙铁头氧化的,氧化了我的办法是去沾松香焊膏,到湿海绵擦几下。烙铁头钻到松香焊膏黑烟滚滚、味道呛鼻。是不是我那焊膏不对啊,买858D热风枪加恒温烙铁送我一盒助焊剂,以为是热风枪用的,是不是电烙铁也要用这个呢,大家是怎么弄的啊,教教我哦

网友:
焊工么,得练,烙铁头用完要加锡,在关掉

网友:
得练烙铁头用完要加锡

网友A:
好的洛铁  +猪油

网友:
焊接的空隙可以调低些温度,那样烙铁头不易氧化,拖焊烙铁头温度要高才行,要刀头,回温要快,一般的烙铁回温慢,所以很难拖,我刚买了把白菜白光,还没进行过拖焊操作。

网友:
用完加锡

网友:
用完加锡,温度挑低,或者关掉,。一般是这样

网友:
修主板用刀头好用一些,再呢用焊膏比用松香好一些。这个慢慢来,初做都不上手,我最开始买的一个60W的可调烙铁,就不如现在的焊台好用。

网友:
用前在湿的海绵上把旧的锡擦掉,看到头上光亮再在松香里浸下上锡,让头上全部布满锡,随时看到头发黑如上一样的操作,除了换电容可以把温度打到底,其他时间一般放在350度~380度之间,长间隙时间不用(3分钟到10分钟调到250度以下),再用还要像上面一样处理!基本头就会老保持光亮了,关电之前也一定要上满锡再关电!

网友:
拖焊要熟练的,其次要焊锡要好,多加松香,增加流动性,用刀头是因为面积大,粘锡效果好,锡会跟着流动。

网友:
你的烙铁头,没有加好锡,温度调低一点,也就260度,上锡,整个烙铁头都上好,温度再开高,就好用了

网友:
看“月饼”焊接视频不算啥看过老外的一个焊接取卸那真叫牛五金店是买不到好才料的

网友:
  呵呵 视屏在那里看 呢 我没找到

网友:
用好材料焊得好是应该的,用烂材料也焊得好才是nb

网友:
不妨先找些资料看看,在什么地方用低温度、什么地方用高温度,什么温度下可以加锡保焊头。

网友:
好一点的焊台,白光,威乐,还有的焊台。然后用刀头。温度控制好,一般可以设定到350度就可以了。拖焊慢慢学着焊,时间长了就好了。国产的有些936焊台垃圾。用起来特别不好用的。

网友:
这个跟焊锡也有关的,买了垃圾焊锡,烙铁按住几分钟都不熔化。。

网友:
我用的是松香加甘油混合液

网友:
提高焊接技术我个人觉得有几点1多焊,攒经验2看高手的焊接手法,学习各种手法。3了解工具材料

网友:
没有好的工具,再熟练也是白费功夫。。。。。

网友:
焊锡丝用:63%铅。37%锡活性焊锡丝
焊台温度:350度
助焊剂:焊油(不用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洛铁 +猪油
洛铁 +猪油咋用啊??